强制线圈ON

楼主(2008-12-08):
最近在编写RS通讯时,读和写都没有问题,就是在强制线圈ON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麻烦大家谁有这方面好的例子传给小弟一份研究一下!

网友A:
位地址功能码应该是05吧

网友A:
我的qq 5943201 传给你个例子

网友A:
上传不了图片

自己研究把

LD M1002
MOV H86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RST M1143
SET M1161
LD M1002
MOV H3A D250
MOV H30 D251
MOV H33 D252
MOV H30 D253
MOV H35 D254
MOV H30 D255
MOV H35 D256
MOV H30 D257
MOV H30 D258
MOV HD D265
MOV HA D266
LD M1000
ASCI HFF00 D259 K4
LD M1000
LRC D251 K12 D263
LDP M1012
SET M1122
LD M1012
RS D250 K17 D100 K15
LD M1123
RST M1123
LD M1127
RST M1127
LD M1129
RST M1129
END

网友B:
你好任工,我是郑州的小靳,我写的和你这个一样,可就是不成功,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
我和靳工一起做了这个实验,就是没有成功!

网友A:
我大概知道 你们是为什么不成功了

网友C:
RS指令是不是每个扫描周期只能执行一次??就是说每个扫描周期只能和一台485从设备通讯??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

原来是我在ASCI和LRC其面使用M1002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