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区分进口NSK与SKF轴承是常温轴承还是高温轴承? ..

楼主(2008-12-08):
请教如何区分进口NSK与SKF轴承是常温的还是高温,如:6208.6306.6308 ,因为我单位是一家印染公司,在定型机的循环风机上常用到以上型号轴承,轴承常工作在200度左右的高温下,一只NSK6208的轴承往往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因润滑油干枯而卡死,从而造成大量的电动机烧坏,光从经济上损失不说,还得费大量的尽力来拆装,麻烦的要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内行的朋友:1,我公司买的NSK轴承不知是不是会是假的,如何取分?2:如果轴承真的是日本的NSK,又该如何区分它是常温轴承还是高温轴承,谢谢!

网友A:
想法降温-----------------------------------

网友B:
轴承我不懂,但你电机烧坏说明保护措施没搞好。

网友C:
6208是轴承型号    高温轴承应该是9Cr18的材料       普通的是GCr15的材料      还有润滑剂要用粉末润滑

网友D:
想法降温.

在下面的网站粘了点东西过来.

http://www.skf.com/portal/skf/home/products?newlink=first&lang=zh

6306-2Z/VA208

如果轴承配置必须在-150℃至+350℃范围的极高温度中工作,或必须承受极大的温差, 如在窑车、高炉或喷漆设备中的输送系统,普通滚动轴承就不合适了。 因此SKF开发出耐高温 能在更大的温度范围,甚至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轴承。用于高温的SKF轴承或Y-轴承单元采用终生润滑,因此不需任何再润滑装置。但是,VA201设计的开式深沟球轴承应在运行6个月左右后检查一次。只需打开轴承座,或如果是烧窑卡车,从轴颈上拆下带轴承的车轮,用风箱除去污物即可.如果在滚道上已没有光亮的金属闪光痕迹显示的干润滑膜,轴承应使用原来的黑色高温用糊状润滑剂再润滑,这种润滑剂是聚二醇和石墨的混合剂。

深沟球轴承

SKF的高温和低温用深沟球轴承在设计上对应于相关的标准单列深沟球轴承。 该轴承没有填充槽,除径向载荷之外,还能承受中等的轴向载荷。 这种轴承的特点是径向内部游隙大并配备特殊的保持架。 大游隙为C5游隙的四倍,即使在急速冷却时也能防止轴承发生卡咬。 轴承的所有表面和防护罩均为磷酸锰。 它有防腐作用,并能改进运转性能。

SKF用于高温的深沟球轴承具有一个圆柱形内孔,有五种不同的形式,如下所述。

VA201型,用于最常见的应用场合
VA201型轴承无密封,带有冲压钢保持架。 采用聚(亚烷基)二醇/石墨混合物润滑,可用于-40至+250℃的温度范围。在+200℃以上高温时,适合采用干式润滑。

2Z/ VA201型带防护罩
2Z/VA201型轴承2Z/VA201型与VA201型轴承的设计相同。 但两边有防护罩,用以防止固体污染物进入。 另外,这种轴承中装的聚(亚烷基)二醇/石墨混合物的量,是敞开式VA201轴承中的两倍。

2Z/ VA208型用于高温
轴承2Z/VA208型配有分段的石墨保持架,可用于-150至+350℃的温度环境。 各段石墨将滚球分开,同时提供必要的润滑。 轴承配有两个防护罩,在轴向引导保持架,并防止固体污染物进入。 保持架在旋转时释放出来的石墨粉微粒为轴承提供充分的润滑。

这种轴承的另一个优点,是环保性能好。 即使在最高温度时,也没有危险气体或蒸气散发出来。

2Z/ VA228型,可用于最高要求
2Z/VA228型轴承是SKF高温应用产品中的“极品”。 它装有纯石墨的“球形”保持架,该保持架为这种高温轴承开辟了更多的应用领域。 球形保持架是SKF的一项独特的发明,允许以最高100r/min的转速运行。

2Z/ 用于腐蚀性环境的VA216型
当应用环境中的腐蚀性特别强时,建议使用2Z/VA216型设计轴承。 该轴承填充了乳白色的多用途油脂,这种油脂以混有PTFE的氟化聚醚油为基质,可用于-40至+230℃的温度环境。 轴承在其他方面的设计与2Z/VA201相同。

在正常情况下,填充的润滑剂为轴承内的自由空间的25和35%。 根据要求,可以提供其它填充等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对SKF的轴承终于有了点了解,还有哪位朋友知道NSK的吗?

网友E(2009-10-30):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转速在2000r/min的高速高温轴承

网友F(2010-04-29):
现货供应NTN高温轴承:可在极为苛刻的工况下:如严重的化学腐蚀、长期极高的工作温度、终身润滑等方面表现十分卓越.

公司拥有庞大库存、品种繁多、规格齐全,能够及时、方便地满足各地客户的需求.

网友F:
现货供应NTN高温轴承:可在极为苛刻的工况下:如严重的化学腐蚀、长期极高的工作温度、终身润滑等方面表现十分卓越.

公司拥有庞大库存、品种繁多、规格齐全,能够及时、方便地满足各地客户的需求.

杭州禾昱轴承有限公司 0571-88968775

网友G(2011-11-21):
川野高温轴承研发中心,致力于高温轴承的研发、生产、销售,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国产品牌中的佼佼者

http://www.sh-cy.cn

021-5663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