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模块的故障可以修复吗?

楼主(2008-12-08):
一个三菱模块主回路都没有问题,就是14脚有个FO输出,模快型号是PM75CVA120,本来这台华为的机器开始的时候只是炸整流,可是现场电工不懂,检查不了故障,又送了两次电,故障就是报功率模块故障,把14脚的输出断开就没有报故障了,现在这种模块不好找,有没有跟好点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除了修好变频器,换模块,没别的办法。

网友B(2009-07-12):
换模块,,修好的模块也不能用,经常炸

网友C(2010-03-24):
我有PM75CVA120拆机件,董工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