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电动缸做过力加载控制的?

楼主(2008-12-08):
正在做一个伺服直线力加载系统,即最终控制对负载出力的大小(负载可能也会运动)。

现在选的是电动缸,用松下的伺服带的,由于做力控制,所以使用的是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电动缸的输出端接拉压传感器,并接到上位机以构成力的闭环。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电动缸的死区和非线性比较严重,很难达到控制的精度。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过去的单位曾经用大导程滚珠丝杠加自己的伺服系统做直线电机的加载装置,有力反馈,力还控得住。

网友B:
电动缸的原理和波恩说的差不多,只是加了个减速机装置吧。

楼主:
控到也控得住,只是精度不是那么的好,加载的频率一快就跟不上了。
下面是把输出端堵死,即静态下做的一些实验,有正弦、方波和三角波。

网友C:
用了前馈控制吗?看响应,好像缺前馈因素。

网友D:
试过B&R没?

楼主:
B&R是什么??

网友D:
B&R=贝加莱。

前几天刚做了类似的项目,我还以为就是你们呢。呵呵。

网友E:
是EXLAR电动缸吗?我曾问过美国人,他们说用滚珠丝杆或者棍柱丝杆等直线推杆做力控制,效果不好!不像液压的,能控制流量。推杆都是硬碰硬,他的力的变化是很复杂的,很难有函数关系来确定。

网友F:
既然你是做力加载,请问加载力的范围是多少,分几次达到满量程,一共多少个通道。对于控制输出力矩来说,日系电机性能肯定要差很多了——因为驱动器上接入模拟量的接口不是用芯片做的,大部分都是LCR电路,效果无法恭维。此外,电动缸的机械结构也决定了它无法实现高频加载,所以还是拜托你别勉强吧。如果真的要高频,还是用曲柄结构或音圈电机来做吧。目前我们做类似的加载都是采用总线方式来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干扰,同步性能也不错。舰船试验用的造浪池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D:
   频率多高算高?

楼主(2009-01-08):
对:老鼠杰利 关于

既然你是做力加载,请问加载力的范围是多少,分几次达到满量程,一共多少个通道。对于控制输出力矩来说,日系电机性能肯定要差很多了——因为驱动器上接入模拟量的接口不是用芯片做的,大部分都是LCR电路,效果无法恭维。此外,电动缸的机械结构也决定了它无法实现高频加载,所以还是拜托你别勉强吧。如果真的要高频,还是用曲柄结构或音圈电机来做吧。目前我们做类似的加载都是采用总线方式来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干扰,同步性能也不错。舰船试验用的造浪池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力范围是0~1000N,四个通道,这个系统用松下的伺服的确不太好。静态只能做到4Hz左右。

音圈电机有这么大力的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任何电机的出力都取决于体积,也就是耗铜耗铁量,音圈电机也不例外,1000N推力的音圈电机体积可就不小了!个人估计外形不会小于Φ200×400

为什么不直接考虑直线电机?

网友G:
这个功能应该用电动缸的可以实现!好像是我公司做过类似,其实缸体的没有一个参数,基本还是要看你的推力,响应速度,频率,速度,行程,都需要考虑的!基本还是要看您那里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H(2009-02-10):
我们也做电动缸!不过现在只做了位置控制,还没有做其他的!

网友I(2009-04-09):
你所说的造浪池是否就是华工李老师做的造波机?

引用 网友F:

既然你是做力加载,请问加载力的范围是多少,分几次达到满量程,一共多少个通道。对于控制输出力矩来说,日系电机性能肯定要差很多了——因为驱动器上接入模拟量的接口不是用芯片做的,大部分都是LCR电路,效果无法恭维。此外,电动缸的机械结构也决定了它无法实现高频加载,所以还是拜托你别勉强吧。如果真的要高频,还是用曲柄结构或音圈电机来做吧。目前我们做类似的加载都是采用总线方式来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干扰,同步性能也不错。舰船试验用的造浪池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8-03-10):
电动缸力矩控制模式:

0-1000N 可以做到10Hz,但是要看被测样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