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12-08):
各位大侠,触摸屏与PLC连机是提示"通信错误",然后取下来与计算机连机,提示:"发生了通讯错误,收信错误 0263"
请问应该是哪部分可能存在问题?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有错误代码可以问问三菱的4008213030,三菱的930以前用的时候没有发生过通信的故障,从来没有,我也用了接近一年时间,而且那根线是可以自己做的,你要不看一下你的软件中关于通信口的设置,还有就是触摸屏开机进入调试画面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了,如果是用USB通信就看看驱动有没有安装好

网友B(2009-01-19):
你看一下触摸屏的资料,大概在最后面有这些错误代码的说明

对照说明可以查找其中的原因

网友C:
看一下你的软件中关于通信口的设置

网友D(2009-03-19):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提,没能解决.只能哪去三菱修了吗?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网友E:
如果设备以前能正常通信,但现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性有两种:1.触摸屏硬件问题(可能性不大);2,通信线的问题.

网友F:
通讯电缆或者PLC 通讯口 检查下

技术交流QQ: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