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08-12-08):
现买器件的时候 买了220V的按钮 和6~36V的接近开关3个请问这两种同时作为输入 线怎么连接?
FX1N的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有24V输出的变压电源

网友A:
按钮什么样的?难道220V是它自带的电源不成?如果只是按钮能够耐压220V,你使用的只是它的无源触点而已,那又有什么难办的呢?直接接入就可以了!

网友B:
PLC本身就带了24VDC的输出、FX系列的PLC你先要知道你的输入信号是不是无源。有源型和漏型输入。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网友C:
你的说明是什么按钮和接进开关

网友D:
综合1,2楼的就OK了

网友E:
按钮的耐压是220V,PLC本身就带了24VDC的输出,你的接近开关可以用PLC供电,把它们串起来就OK了

网友F:
应该好解决的啊,呵呵,看看图纸吧,哈哈,实在不行的啊就转接继电器

网友G:
FX1N的是24V输入的。按钮只是一个无源输入,只是一个触点。接入24V电压是无问题的。而你的接近开关就用24V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上说嘚都有道理路!!!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