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通讯电缆的干扰

楼主(2008-12-08):
变频器的输出电缆由于高次谐波电流的存在成为一个显著的干扰源,并且起干扰的强度和运行的频率有关系,频率越高干扰强度越大.
PROFIBUS-DP通讯电缆的抗干扰能力是相当脆弱的,在PROFIBUS应用领域不断扩展的今天,应该密切关注其受到的信号干扰问题
耦合性干扰对电缆之间的布线距离很敏感.在处理干扰时,变频器在50Hz时,只要将通讯电缆和变频器的输出动力电缆并行布线距离分离到1.5米远左右,干扰现象就基本消失,在0.2-1.2米的范围内,距离越大,故障发生的平均间隔时间越长.
我用的是1.5KW变频器三菱的,工作站ET-200M,一根通讯电缆PROFIBUS-DP用于连接,长度10米,在敷设通讯电缆时没有注意到在其旁边25cm的距离处是我的三菱变频器的输出动力电缆,并行距离在2.8米左右,测试工作站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系统运行后问题出现了:
当我的变频器运行超过25Hz时就会导致西门子主站停止工作,设备全部跳停,停止变频器运行后又一切正常,跳停规律随机发生,严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开始怀疑变频器,更换成西门子后还是那样,没办法跟换通讯电缆也没能解决,跟换临时电缆后无意之中将电缆移动后发现与变频器的动力电缆距离远后,干扰没了,于是将通讯电缆重新敷设并与变频器的输出电缆距离加大到3米多远,干扰现象完全消失了.
在现场那几天脑袋都大了!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们单位临时接了台变频器,电缆从仪表槽架上经过,好家伙,电机一开整个仪表盘全乱套了。

网友B:
楼主说得没错!PROFIBUS-DP通讯电缆的抗干扰能力是相当脆弱的。

如果在实际运用中无法保持足够的布线距离,可通过给电缆套钢管(并可靠接地)来解决!

或者直接采用铠装型的RS485电缆,其原理和效果与加套钢管是一样的。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
应该在干扰源上下功夫,将变频电机电缆用钢管套住,钢管要保证良好的接地,尽可能将变频器远离易受干扰的电气器件.这样可以保护除通讯设施外,还有一些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