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故障代码分析

楼主(2008-12-08):
现有一台AB的PLC,开机自检时出现0350H SLOT 03 DATA ERR,更换了插件板之后,短时显示FAULT:1F51H SLOT-MOD-ERR后,显示ROY>1FAULT-5/02 1205 HYDR
请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下,看看是什么故障,感激不尽,急用

网友A:
连上PLC,看看状态啊,数据有问题,不一定是卡件有问题啊

要看如何写的程序啊,

网友B(2009-07-07):
程序有问题。硬件的问题要找,软件问题不好找先传个简单的程序看硬件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