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热系统中,如何做到在炉丝断后发出报警信号,用何种传感器可实现?谢谢

楼主(2008-12-08):
     我现在在做一个加热系统,但在一个环节上思路卡了,希望各位多提意见。

     在炉丝加热的过程中,若是炉丝突然焼断,我想让系统此时能发出一个报警信号,这个环节最好使用一个传感器就可实现,炉丝的加热电流在12安培左右,希望各位能多提宝贵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容易啊,你用一只变频器中常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加到电炉丝上的电流就可以了,这个安装也非常简单,如果你的加热系统是用可控硅调温的,安装后你要进行全范围调试一下.

楼主:
谢谢,对了,再请教一下,有没有这样一种电流传感器,它在测量信号消失后能发出一个电信号,这样整个系统就好设计多了,我刚入门,对传感器的类型还不是很熟悉,谢谢了哈

网友B:
网上有相同的贴子!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加个电流继电器

网友D:
熔断丝加热回路里边串个继电器就可以了,检测继电器的开点,当开点断开时就是加热停止,在加上加热开关状态空话子,不就是熔断丝检测了吗

网友E:
在电炉丝上并联一个继电器,当电炉丝断的时候,继电器动作。需要计算继电器的动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