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电机怎样配空开和熔断器?

楼主(2008-12-08):
我用的是160kw电机,额定电流280A,电机是四级的。应该选用多大的空开,熔断器?

网友A(2009-01-16):
400A的空开。那个熔断器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机还用熔断器的。

网友B:
160kw电机,额定电流280A,电机是要降压启动的,用400A的空开

网友C:
肯定是400A的空开

网友D:
断路器选:

NS400H-400A

熔断器选

RGS12-500A AC660V

网友E:
楼上的讲讲熔断器的选择啊,谢谢!

网友F:
我觉的还是选用热继电器好,这种电机主回路上我实际很少看到选用熔断器的只是书上见的多,可能是我少见多怪吧,呵呵

网友G:
不建议用保险。功率太大了。

网友H:
我没见这么的电机用保险,学习了

网友I:
将熔断器换成热继电器。

网友J:
楼主你电机是从何处购买的,询问厂家不就可以知道了吗?

网友K:
空开的选择应考虑 1 负荷 2  负荷性质  3系统短路容量 负荷280A  负荷性质:电动机 空开选电动机保护型的额定电流315(300)A  遮断容量需要对系统短路电流进行估算 空开壳体电流有1250A 630(600)A 400(315)A 250A 200A 125(100)A63(60)A40A等型式根据短路容量选取  本设备可选上海人民电器的:DZ20-630/33002  Ie=315A  空开

网友L:
确实要考虑用热继电器

网友M:
电路中的三保缺一不可

网友N:
160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400空开,加电动机过流保护

网友O(2009-02-15):
空开选用400A的,现在好像用熔断器的很少,加热继电器的较多

网友P(2010-02-10):
400A,有了空开好像就用不上熔断器了吧,都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Q:
不好意思 本人没有搞懂是四级启动的还是四级电机

如果是四级电机  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

空开选用400A即可   熔断器就免了

网友R(2010-04-10):
不错  最好用星-三角启动

空开么用350A——400A的

熔断器么可用可不用  用么350A左右

网友S:
最好是用软启或变频器启动,价格是贵了点.

网友T(2010-08-13):
160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400A空开,加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关于160kw电机,额定电流280A,电机是要降压启动的,用400A的空开

这和降压启动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W:
空开用350到400    熔断器换成热继电器   星三角经济性强

网友X(2010-09-13):
关于选型的方案高手已经解答过了,补充一点,熔断器的保护动作比热继电器和空开的保护动作要快,如果保护等级比较重要的设备还是选用熔断器。

网友Y:
如果电机离变压器比较近,变压器功率足够大,可以直接启动。没有以上的条件,要降压启动。最好不要用熔断器,容易出问题。好像用过流继电器更可靠一些。

网友Z:
断路器选择400A,熔断器选择RGS515-500A 660V

网友AA:
400A空开,保险就不要说了,要是安上的话估计你的柜子也的跟着烧,用热继电器了

网友AB:
350-400安的空气开关。但是不可能直接启动。需要三角启动。再买个软启动吧。。。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AC:
保险只能防短路,不能防过流。

网友AD(2010-10-19):
断路器可选正泰的: 400A   支持国产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要降压启动了

网友AE:
正如楼同行所说,符合条件的还是用变频或软启正路一些。

网友AF:
建议不用熔断器,改为热继电器保护,熔断器缺相后容易造成电机烧坏。串接互感器二次线接入热继电器主回路,电流互感器350/5A 3个,热继电器选用5A的1个

网友AG:
主断路器用400A,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启动接触器和三角运行接触器均选400A,星形接触器可选279A,接触器的品牌可选ABB,过载保护可用济南中兴GDH-24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AH(2010-11-18):
个人感觉用400的空开是在柜子上,如果电网下来的用630的,熔断器根据额定电流乘以2到2.5选500A的,我们单位就用的这样的

网友AI:
不能直接启动,起动电流一千多A

网友AJ:
这要看什么负载了,重载400A空开也偏小点   630吧   熔断器最少是600A -800A要不一启动就炸熔心了。。。。

设计要改下,最少是星三角启动吧。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AK(2010-12-21):
哎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要比额定电流大多少呢?高手指点

网友AL:
引用 网友T:
160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400A空开,加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AM:
如果是轻载或空载启动,可以选315/320A的断路器,这时可以按照过载保护原则选择断路器;如果是中载到重载启动则需要400A的断路器,断路器只做短路保护用了,这时就需要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不过按说有了断路器就不需要熔断器了

网友AN:
选用带过载整定的空气开关(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整定3.5,过载脱扣电流整定280*1.05=295,断路器型号选用330型(330A)

网友AO(2011-12-01):
我也没有见过,有点特殊哦,类似减速电机

网友AP:
熔断器可以不要了,配400A的断路器

网友AQ(2012-01-01):
我公司的160KW的空压机就是用的350的空开,有热继电器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AR:
这么大的电机不应采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3-02-21):
这个电机是皮带拖动用的,就是直接启动,没有问题。我之前选择的空开选小龙,一动就跳闸,后来换成400A的就好了。主要是熔断器,我用的是350A的熔断器,结果也没有问题,这个设计方法是可行,好用的,至于其他的设计也许会比这个好。但是我就不多说了。只是说这个设计在实际应用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S(2013-06-22):
不应用熔断器,个人觉得应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我单位前一段有过这事,一个设计师说不该用熔断器,但该产品不是他设计,另一个设计者就用了熔断器,为此我们大家还一起探讨,都说用熔断器不合适,但设计者就用了,到现场一试也没事运行的挺好。

网友AT(2013-08-16):
熔断器的作用就是短路保护,断路器的作用也是短路保护,所以如果系统中有了断路器就可以不用熔断器了,如果再增加熔断器的话,可能是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吧。

网友:
我想知道所谓的400A断路器是怎么选择的;给电机选择断路器。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在这个选型中,断路器如何得出400A的断路器的,不明白,高人指点。

网友AU:
最好用软起或星三角启动!

网友AV(2014-07-21):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不用热继

网友AW(2015-02-01):
不是很懂,专门来学习的

网友AX:
熔断器可以不要了,断路器即可了

网友AY(2015-08-31):
新手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AZ:
对:   我想知道所谓的400A断路器是怎么选择的;给电机选择断... 内容的回复!

 一般的断路器都是配电线路保护型的,其瞬时动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电动机全压直接起动,其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倍,但起动瞬间其第一个周波的电流值往往还要翻一倍,即有可能达到额定值的14倍。那么对160Kw额定电流280A的电动机起动电流的最高值有可能达到3920A,它的十分之一就是392A,这就是选用400A断路器的依据。如果选用电动机线路保护型的断路器,只要断路器额定电流不小于电机额定电流即可,因为这种断路器的瞬时动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倍左右。

网友AZ:
引用 网友AS:
不应用熔断器,个人觉得应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我单位前一...

 一般电动机线路中应尽可能用断路器,而不要用熔断器,熔断器如果一相熔断,就会造成电机缺相运行,这二种电器都属短路保护元件,用一种就行了,用不着二者都用。只有某种特殊情况下才二者同时采用,用断路器作开关来起动电动机,但断路器的短路电流分断值小于所在线路的预期短路电流值,即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够,此时才同时串联熔断器,因为熔断路的短路电流分断值很高。一般情况下应用断路器作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网友BA:
老以前有用断路器和熔断器做电机保护,提到一个转移电流的概念。钢铁手册会有吧

网友BB(2015-10-08):
4百安就可以了。保险不建议用

网友BC:
空开选400A的,熔断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

网友BD:
电动机加盟、电动机分类、电动机交易、电动机批发、电动机采购

更多有关电动机信息,请关注中国电动机交易网:ddj.99114.com

网友BE(2016-06-04):
断路器用400安的,二次用电机综合保护器,熔断器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