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流量计和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8):
转子流量计
一、转子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
浮子流量计,又称转子流量计,是变面积式流量计的一种 , 在一根由下向上扩大的垂直锥管中 , 圆形横截面的浮子的重力是由液体动力承受的 , 浮子可以在锥管内自由地上升和下降。在流速和浮力作用下上下运动,与浮子重量平衡后,通过磁耦合传到与刻度盘指示流量。一般分为玻璃和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对于小管径腐蚀性介质通常用玻璃材质,由于玻璃材质的本身易碎性,关键的控制点也有用全钛材等贵重金属为材质的转子流量计
二、转子流量计的特点:
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和实验室最常用的一种流量计。它具有结构简单、直观、压力损失小、维修方便等特点。转子流量计适用于测量通过管道直 径D<150mm的小流量,也可以测量腐蚀性介质的流量。使用时流量计必须安装在垂直走向的管段上,流体介质自下而上地通过转子流量计。
三、转子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转子流量计由两个部件组成,转子流量计一件是从下向上逐渐扩大的锥形管;转子流量计另一件是置于锥形管中且可以沿管的中心线上下自由移动的转子。转子流量计当测量流体的流量时,被测流体从锥形管下端流入,流体的流动冲击着转子,并对它产生一个作用力(这个力的大小随流量大小而变化);当流量足够大时,所产生的作用力将转子托起,并使之升高。同时,被测流体流经转子与锥形管壁间的环形断面,从上端流出。当被测流 体流动时对转子的作用力,正好等于转子在流体中的重量时(称为显示重量),转子受力处于平衡状态而停留在某一高度。分析表明;转子在锥形管中的位置高度,与所通过的流量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因此,观测转子在锥形管中的位置高度,就可以求得相应的流量值。
为了使转子在在锥形管的中心线上下移动时不碰到管壁,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在转子中心装有一根导向芯棒,以保持转子在锥形管的中心线作上下运动,另一种是在转子圆盘边缘开有一道道斜槽,当流体自下而上流过转子时,一面绕过转子,同时又穿过斜槽产生一反推力,使转子绕中心线不停地旋转,就可保持转子在工作时不致碰到管壁。转子流量计的转子材料可用不锈钢、铝、青铜等制成。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工作原理
  被测介质自下而上流经测量管时,浮子上下端产生差压形成上升力,当浮子所受上升力大于浸在流体中浮子重量,浮子便上升,环隙面积随之增大,环隙处流体流速迅速下降,浮子上下端差压降低,作用于浮子的上升力随着减小,直到上升力与浸在流体中浮子重量平衡时,浮子便稳定在第一位置,浮子位置的高低即对应着被测介质流量的大小。浮子内置磁钢,在浮子随介质上下移动时,磁场随浮子的移动而变化。通过一个磁传感器将磁场变化转化成电信号,经模数变换,数字滤波,温度补偿,微处理器处理,数模转换,液晶显示,开关控制输出,来显示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大小并加以控制。

网友A(2009-06-10):
现在好象大都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替代了转子流量计。

网友B:
玻璃转子流量计便宜,结构相对简单。金属转子流量计用指针显示。ABB、科隆的不错。国内也有很多的厂家做。

网友C:
国内承德克罗尼的东西很好用,不是广告,应该有20-30台用了

网友D:
克罗尼的表价格比较高。现在就技术上而言,现在大家都掌握了。承德这边的表的确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E(2009-08-11):
北京中普三科的,我们用过几个,还不错。。 就是价格算一般

网友F:
金属转子流量计的转子是不转动的通过磁耦合与指示部分实现信号连接,指示相应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