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8-12-08):
有两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其中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被另一台控制实现两台电机同步运行,可是被控的变频器的频率总是比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低1-2HZ,怎么调整才能保证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一样,那位师傅能帮助解决一下,拜托了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用什么方式控制.

楼主:
三菱变频器不知道用啥方式控制。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同时控制两个不行吗。

网友C:
下面是某工程控制说明的部分内容(该工程采用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

参数设置说明
1、加减速时间设置:
主变频器ACC值 = 从变频器ACC值 = 从变频器ACC2值;
主变频器dEC值 = 从变频器dEC值 = 从变频器dEC2值;
如果主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不相同,在启动/停止过程中可能导致严重不同步,甚至造成机械卡死或设备损坏。
实践证明:从变频器在设定了“给定附近加减速”功能的情况下,当没有进行+/-速时(既没加速也没减速)变频器加减速按ACC、dEC设定时间进行加减速;当正在进行+/-速时变频器加减速按ACC2、dEC2设定时间进行加减速。因此,如果从变频器的ACC2和主从变频器的ACC不相等、从变频器的dEC2和主从变频器的dEC不相等时,如果从变频器正在进行+/-速调节,而且变频器又接到了减速停车指令,则因为2个变频器采用的减速时间不同,可能导致严重不同步,甚至造成机械卡死或设备损坏。
2、主变频器tFr = 从变频器HSP:
否则两个变频器的频率将不相同(无论从变频器是否进行+/-速调节),导致两个驱动无法实现同步。推导公式如下:
从二次电气原理图可知,主变频器的AO端子与从变频器AI2端子连接,因此:从变频器当前给定值AI2 = 主变频器当前输出值AO;
根据变频器的相关曲线可知:

欲使主变频器当前频率值f =主变频器当前频率值f,则必须设定:
主变频器tFr = 从变频器HSP
3、从变频器tFr值 ≥ 从变频HSP值×(1 + 从变频器SrP值):
上面公式中SrP值为百分比。例如从变频HSP值设为70Hz,则从变频器tFr值将不得小于77Hz。因为从变频器要进行+/-速调节,当给定值AI2达到10V最大值(即主变频器输出频率调到最高)时,如果此时又进行+速调节,那么理论上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应当为从变频HSP值×(1 + 从变频器SrP值)。如果不满足上述公式,那么从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达不到要求频率,就会造成2个驱动不同步。
4、SrP值设定值在达到同步要求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SrP值设定越大,从变频器+/-速持续时间越短,系统震荡越厉害;但如果SrP值设定得太小,在进行同步调节时因为调节量太小将达不到系统要求,无法实现同步。经过实践,调节为2%时效果还不错。

网友D:
1.调整主变频器的 AO 比例

2.调整从变频器的 AI 比例

3 主、从变频器使用一个给定信号源。

网友E(2009-01-19):
             是模拟量控制吧?  思路基本是这样:先校验变频器,给两个变频输入同一个定量信号,参数设定一致,看输出频率是否一致。注:不用现场信号传输线路,不带负载情况下检测。

不一致的话,变频器上找问题。如:更换。

一致则判断变频没事,判断和输入信号有关系。

        下一步

         现在用现场的线路给两个变频输入同一个定量信号,看输出是否一致。注:用现场传输线路,不带负载情况下检测

不一致,则判断现场信号传输线路有问题。如:信号是否有强电磁干扰,信号线的屏蔽质量及屏蔽是否为单端接地。

一致,则判断现场信号传输线路没问题。

        下一步

           现在用现场的线路给两个变频输入现场信号【根据现场控制,需更改变频参数】,看输出是否一致。注:用现场信号传输线路,不带负载情况下检测

不一致,则判断现场输入信号有问题。判断干扰和变频参数设置有关,需更改参数,如输入滤波,PID,信号响应速度及输入输出系数等。

一致,则判断现场输入信号没问题。

            下一步

             给变频带上负载,看驱动负载的情况下,输出频率是否一致。

不一致,则判断和负载有关。

一致,没有问题。

网友F:
使用通讯方式 , 保证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一样

网友G:
解决了吗?

网友H:
三菱的可以用一个电位器同时给两台变频器给定频率啊

网友I:
用脉冲位置主从控制,我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跟随误差在1%内。

网友J:
一台做主变频,一台做辅变频。用主变频的模拟量输出(频率)做为辅变频的模拟量(频率)给定,就同步了。

说明一下,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