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人会有感觉吗?

楼主(2008-12-08):
请问各位大虾:用电老虎放在水桶里烧水,穿着绝缘鞋子,用手直接去摸水温。我想问的是如绝缘鞋是好的,把手放在水中(两边是火线和零线),电流只流过手掌,不经过人体其它部位,这时人会有感觉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两边是火线和零线!我不明是什么意思!如果电老虎不漏电的话就算不穿着绝缘鞋也不会被电吧!我想问楼主单纯一只手掌没有形成回路何来的电流呢?

网友B:
漏电的话手掌宽度会形成(跨掌)电压,肯定会有感觉,除非(偏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两边是火线和零线!我不明是什么意思!如果电老虎不漏电的话就算不穿着绝缘鞋也不会被电吧!我想问楼主单纯一只手掌没有形成回路何来的电流呢?

谢谢,我的意思就是如果电老虎漏电的话,电流只流过手掌,不经过人体其它部位,这时人会有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