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屏asii码转换命令怎么实现

楼主(2008-12-08):
数据

LW0:202DH

LW1:2020H

LW2:3120H

LW3:3332H

LW4:3534H,以上数据触摸屏输入后显示的

想通过转换命令转换到数值,可就是转换后显示lw202,lw302,都是0,应该转换成-12345

指令如下

char source【8】
float dataa
int datab
GetData(source【0】, "Local HMI", LW, 0, 10)
ASCII2FLOAT(source【0】, dataa, 10)
SetData(dataa, "Local HMI", LW, 202, 2) //转换成浮点型
ASCII2HEX(source【0】, datab, 10)
SetData(datab, "Local HMI", LW, 302, 2)//转换成16进制

不知道哪里错了,看看?谢谢!

手册太简单了

网友A:
你的LW内容有些不是你要的, 所以只能这样做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source【5】
char temp【5】
float dataa
int datab

GetData(source【0】, "Local HMI", LW, 0, 5)// get 5 words

HIBYTE(source【2】, temp【0】)
LOBYTE(source【3】, temp【1】)
HIBYTE(source【3】, temp【2】)
LOBYTE(source【4】, temp【3】)
HIBYTE(source【4】, temp【4】)

ASCII2FLOAT(temp【0】, dataa, 5)// from 5 chars to float
SetData(dataa, "Local HMI", LW, 202, 1) // set 1 float variable to LW202
ASCII2HEX(temp【0】, datab, 5)
SetData(datab,"Local HMI", LW, 302,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哦,谢谢,就是转换成hex显示不对,输入-12345,显示9029

网友A:
负数无法在MACRO中使用HEX表示,
会得到9029可能是这样得到的

12345转为10进制应为74565

74565-65536 = 9029

楼主:
那负整数怎么处理啊,怎么转换啊

网友A:
转成16-bit或32-bit有号数
ASCII2DEC

楼主:
用ASCII2dec就可以了,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