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能进水吗?

楼主(2008-12-08):
线路板电磁阀拆下后可以放入超声波清洗吗?产品是电子提花机上的。如果不行请教一下方法,主要是除去灰尘。

网友A:
没试过, 不过我们电磁阀有拆过清洗过, 烘干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你:我们经理说他以前那公司发大水一批电动机进了水后烘干,用了一个月全都没用了,所以他也不同意我们这么做。我们现在只能用布擦。我想应该没事的。只不过没法验证。

网友B:
漆包线绝对不能用水洗

网友C:
不可以水洗,可以用电气清洗剂,然后吹干

网友D:
关键看用来清洗的水是否洁净、清洗几次、怎么清洗,这些都是关键因素。当然可以清洗,如果这都不能清洗,那手机电路板被清洗的难道都报废了吗?

网友E:
  可以,上次送来一个45KW的电机,里面脏死了,我用自来水加洗衣粉洗的,洗完用灯泡烘干后一点事都没有。

记得烘干后上点绝缘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