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信号发生器检测热电阻 热电阻几跟线

楼主(2008-12-08):
如何用信号发生器检测热电阻 热电阻几跟线

网友A:
直接测量阻值。热电阻有2线制的,3线制的,4线制的,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呀

网友B:
热电阻本质是两根线,另外多余的线是用来平衡传输线的电阻的,测量它有何用。用万用测多余的线几乎短路。

网友B:
所以它的几线制太简单,与变送器的要求有关,你可以任意接成几线

网友C:
在工厂用的话,一般看看传输距离和周围环境,精度 越高才用的接线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般用三线的,两线接法一般热电阻出来就接变送器,四线的热电阻我们也用过.

网友D:
接线方式是要看仪表的精度的

网友E(2013-03-11):
接线方式 要仪表支持哪种,不是随便能接的,一般是3线制的比较多些,要求精度比较高的地方 用四线的也有,

网友F:
过来拜读前辈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