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

楼主(2008-12-08):
我想请问下,变频器在带电机运行在50HZ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就报电机过载,面板监视电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这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不用变频单独用电机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变频器出了毛病

楼主:
单独用电机的话怎么看出有没有电机过载呀

网友B:
你看到的只是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也就是变频器选小了。可以考虑换大一规格的变频器

网友C:
应该是超过变频器设定的最大电流了,如果可以的话把设定电流调高一些,要是不行那只好把变频器换大一些了

网友D:
去掉变频器,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直接启动电机,没有过载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换个大点的变频器吧

楼主:
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是1.1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按照铭牌来设置的。

我还想请教一下,电机过载检测时间一般是1分钟,这一分钟是连续过载一分钟,还是累计过载一分钟呀

网友E:
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内部设置,允许电流是不是小于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应该是没有小于的,估计是变频器过载检测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