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解释静电?

楼主(2008-12-08):
如题,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楼主:
我找到的:

静电放电英文代表是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简称“ESD”,静电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任何一种材料,不论它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不论它是导体还是绝缘体,都会因为摩擦而使它带有电荷。电荷量的多少除了取决于材料本身的特性,还和其它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包括:物体表面的光滑程度;两个物体相互之间磨擦或者接触的面积;磨擦时表面的受力以两个物体分开的速度;例如:光滑的表面会产生较多电荷;在磨擦时,增加表面承受的压力也会使电荷增多;材料的绝缘性能越好,越容易磨擦生电。
不仅磨擦会产生静电荷。两个介电常数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然后分开,在物体表面上就会出现静电荷。在一个物体上因失去电子而带正电荷 ,另一个物体的表面也会因为得到等量的电子而带负电荷。当物体上带有电荷时,它的电位升高,电荷越多,电位越高。由于磨擦或者两种物体接触后分开所产生 的静电受潮程度的影响。在湿度为 55% 时,人在地毯上行走进产生的静电电压为 7,500 伏,而当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时为 15,000 伏,当相对湿度下降到 30% 时高达 35,000 伏。这是因为潮湿程度影响材料的导电性和保持静电荷的能力。相对温度越高,导电能力越强;相反,湿度越低,绝缘性能越强,就越能保持电荷。

网友A:
ce 液体怎样摩擦生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