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气动调节阀的三通电磁阀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12-08):
请教高手了,我是个新手,我们这里的三通电磁阀用来控制气动调节阀的比较多,但我对三能电磁阀的原理不是很清楚,请教高手了,最好能有图说明,感谢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两位5通的电磁阀哦!

网友B:
也可能是2位3通,看你是什么汽缸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二位四通,五通的多点吧

网友D:
三通一般用于带联锁的调节阀,通常的原理:设A为气源,B为接调节阀口,C为排空,正常时A-B,联锁时B-C。采用这种控制的通常是要求快速动作的或者是只用于开关动作的。

网友E:
就是用电磁阀来控制气动调节阀的开与关是吗,如是那电磁阀的作用就是将电信号转换成气信号来推动阀门的开与关。电磁阀有两种,一种得电开,还有一种就是得电关的。现在一般不用电磁阀来调节了,只是开关用,或是起保护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