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连续故障,为啥?

楼主(2008-12-08):
已使用三年,停机半年多,再开机几小时后指示灯灭.经查内部开关电源坏,三台机器上一样故障.PLC为同一批次产品.

网友A:
3台同时坏电源,要说质量不良也不至于同时坏.

可能是供电电源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380/220V的零线断,将可能使220VAC电源异常升高而同时损坏所有在这线路上的PLC.

楼主:
不是供电问题,用的控制变压器,不是在一台机器上,不是同时,是在十几个小时之内陆续发生,

网友B:
电源输出有电源接入烧损开关电源

网友C:
完全可能是电容失效造成的

楼主:
谢谢苏工,PLC开关电源内的电容失效是造成故障的原因,如同电视机里的电源电容失效输出电压会失控一样.如果机器一直开的可能电容不会坏,

网友D:
同意 电容失效造成的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