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12-08):
有台上海神源的变频器,上电后机器无显示,查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查出5V电源的电容容量从标称值1000uF变为100多,更换后各输出电压都可以,可还是无显示,难道是主板坏掉了,可有时上电后过一段时间机器会工作,有时在断电后直流电压下降的过程中机器又会工作,显示电压过低的报警,不知还有哪些原因。

网友A:
再看看 其它的电容是否老化了

网友B:
我也有同一种现象的富士变频器不知何故?

网友C:
变频器内部有一个接触器,在上电后的几秒钟会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如果听不到说明接触器不吸合,接触器不吸合面板就无显示,可以检查一下接触器线圈

和接触器的二次线路,接触器的线圈和控制板上的小继电器的触点串联的,

网友D(2009-09-20):
我有一台ATV61HC75N4Z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直流高压有519~520v,三端稳压管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对:heyong20004 关于

我有一台ATV61HC75N4Z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直流高压有519~520v,三端稳压管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您机器的主回路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