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KEB-F5的主板有问题吗

楼主(2008-12-08):
这是KEB-F5变频器的板子,这个主板用在变频器输出有问题,电机的三相不平衡,从别的能用的变频器上拆下的板子安装在这个变频器上就好了,请问是这个板子硬件损坏还是参数有问题呢

网友A:
六路信号对不对如果对 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六路信号对不对如果对 软件问题

输入的信号都没问题,如果是软件有问题该怎么办呢,自己能调试吗,谁有调试软件呢

网友B:
如果两块控制板调换时的参数完全一致,输出三相不平衡的那块板的触发脉冲信号肯定有问题了,也就是你两块板下面大的那块.

网友C:
这个我可以维修。。。。。。。。。。。。。

楼主:
对:service800 关于

如果两块控制板调换时的参数完全一致,输出三相不平衡的那块板的触发脉冲信号肯定有问题了,也就是你两块板下面大的那块.

内容的回复:哦,是这样呀,谢谢您

楼主:
对:juta 关于这个我可以维修。。。。。。。。。。。。。 内容的回复:我们已经送往维修处,如果不行我再联系您,谢谢

网友D:
,,你这个板这个带PG卡,应该是闭环矢量型,,,,,,,,输出三相不平衡,,也可能是正常的,不能说有坏,,,,,,,,参数完全有可能,

楼主:
是的,我们用的是带编码器的永磁电动机,也怀疑是参数有问题,可是我没有动参数呀,原来能用的就变成这样了,怎么才能弄回原来那样呢

网友D:
F5的参数我有点忘了,看能不能改成非矢量控制,,再看输出平衡不?KEB公司给过我一张光盘,我看下上面有没调试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juta 关于这个我可以维修。。。。。。。。。。。。。 内容的回复:我们已经送往维修处,如果不行我再联系您,谢谢

 我早就没有在KEB做了,现在自己干

网友E:
参数问题,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参数问题,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好的,我马上加入,谢谢

网友F:
对:变频之子 关于

F5的参数我有点忘了,看能不能改成非矢量控制,,再看输出平衡不?KEB公司给过我一张光盘,我看下上面有没调试软件

内容的回复:

没关系的,现在有软件了,可是还不知道该调哪个参数

网友F:
好了,我的KEB-F5现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