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

楼主(2008-12-08):
为什么同一功率电机,电机绕组安装方式与电机绕组手册中的数据对应不起来.

例:我手中有一台电机,其中实际绕组下线方式是链式.但查获的手册中全是同心式.

求各位大家这是为会什么????????

 需要回答:我的EMAILL:willccn@126.com请多回复!!!!!!

网友A:
    没什么,我开修理店的,老碰到这种事,现在大小厂家这么多,肯定有不一样的,有的同一型号导线规格,匝数,定子长度什么的都不一样,你照原样给它绕上就行了。

楼主:
可是,如果手中的线规是书上的,待修电机原线规没有。为省心。是不是搬书。为什么中国的电机会这样,大家标准化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我开修理店的,老碰到这种事,现在大小厂家这么多,肯定有不一样的,有的同一型号导线规格,匝数,定子长度什么的都不一样,你照原样给它绕上就行了。

可以照原样进行绕制。

网友A:
不用非得照搬书上的啊,不同导线之间可以代用的,例如0.9的线可以用2根0.63的代替,只要代用后的导线截面积和原来的差不多就行了,代换公式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