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方的线能过60A的电流

楼主(2008-12-08):
10平方的线能过60A的电流吗?瞬时电流170A的也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查下电工手册啊,应该是可以的,但要看具体布线的环境等因素

网友B:
散热条件好的前提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

大多数情况下,不行

网友D:
不建议使用,散热条件好的前提下是可以的。

网友E:
10平方过50个电流应该没问题,不过现在的东西质量不是太过关,还是选大一点保险。

网友F:
楼主说的是铜的还是铝的?

不一样的!

网友G: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截面mm2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倍数              9     9        9     8    7      6      5      4        3.5     3        3      2.5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2   60    8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铜线则加大一级。即10mm2铜线=16mm2铝线。

网友H:
这要看电线有多少长,线路短没问题,线路长压降大,对用电设备有影响。

网友I:
那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要考虑下电缆如何铺设,以及压降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线的长度大概为7米左右,多股铜蕊线的,三条10平方的线穿管用的,散热一般吧,与一般的工厂一样的。

网友K:
不能  45度环境时候 载流只能到50A

网友L:
具体要看你的敷设方式,还有就是安装的环境

网友M:
最好是铜线 .

网友N:
铜线是可以的,但会发热的。

网友O:
线路短可以,不要和别的电线在一起,时间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P:
60A的电流如果是长期使用应该用16平方.

网友Q:
一平方10安培,但是国内的电线一平方10安培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R:
勉强可用,如果经常启停就够呛

网友S:
长时间用不建议使用最好用16平方的

网友T:
可以用。但最好还是16平方的。

网友U:
10平方的铜线在不穿管,不直埋的情况下行,并且要短时间使用

网友V:
可以的,只要电缆不超过70度就安全的。

网友N:
完全可以的,每平方通过的电流一般在5、6A是正常的。

网友W:
可以,不过线材要求质量要好。

网友X:
这个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用大的吧。

网友Y:
可以,但具体要看你的敷设方式,还有就是安装的环境

网友Z:
还是换大一级的保险点.

网友AA:
不保险

         10平方太理论啦!与实际有点差别!还和布线方式,温度等等都有关系!在日常生产不能这么算!

网友AB:
过60A电流10平方铜线可以,过瞬时170A?关键是什么叫瞬时,在一定得时间范围内是可以的,但不能过久,一般线缆都会考虑到负载短路电流冲击的影响,能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承受短路电流(一般远大于170A)。

网友AC:
几股?铜线还是铝线?架空还是地下铺设?说清楚啊!

网友AD:
但要看具体布线的环境等因素

网友AE:
重点要看布线环境,铺设方式,工业环境使用时要比电工选线口诀选线小太多了。实际使用时10mm2每100m内工业环境去10~15A用比较安全。

网友AF:
小心使用比较好的,大一点保险。

网友AG:
不可以,压降大,发热.

网友AH:
当然可以开起时电流高慢慢的就小了

网友AI:
电缆的电压降:△U=I×Z×L
式中: I-电缆通过的电流
Z-电缆阻抗 (其大小由导线的材质、截面积决定)
L-电缆长度
阻抗Z可以通过电缆手册中给出的公式计算。
所以,电缆的压降是和负载电流、供电距离、电缆截面等有关。

网友AJ:
没有问题的

太长可能就有压降要考虑了

网友AK:
哦用过10平方的铜电缆带30千瓦的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L:
没有问题的,但是空开不能大过63安。

网友AM:
8楼的参数是那来的?

网友AN:
说白了 太危险

网友AO:
引用 网友E:
10平方过50个电流应该没问题,不过现在的东西质量不是太过关,还是选大一点保险。

这样选,太不保险了。

网友AP:
勉强可以,但要看启动电流和环境温度,用起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AQ:
若是单股的可以用。若是四股的电缆就要用16的。

网友AD: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看具体布线的环境等因素

网友AR:
应该可以用,BVR10平方的铜芯线在空气中敷设的载流量为79.5A,还要看你买的产品怎么样了,国标BVR10的近似外径6.8MM.绝缘层厚度不大于1MM

网友AS:
铜线肯定没问题,环境不要太差,

网友AT:
大家请注意!8楼是错误的.切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截面mm2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倍数              9     9        9     8    7      6      5      4        3.5     3        3      2.5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2   60    8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铜线则加大一级。即10mm2铜线=16mm2铝线。

这表的载流量过大,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AU:
别用那么大。不合算的。

网友J:
还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10平方的有点紧,最好还是16

网友AV:
太冒险了,还是用大一点好。

网友AW:
引用 网友AV:
太冒险了,还是用大一点好。

网友AX:
太不保险

网友AY:
铜的肯定没问题,但是可能会发热,有点小。

网友AZ:
可以是可以~除非是应急用的不然还是用16mm2的比教安全点

网友BA:
为了顾及安全还是不用为好,请选大一号的导线。

网友BB:
查下电工手册啊,应该是可以的铜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BC:
不保险,如果线路长,又是连续长时间运行建议用大一级

网友BD:
中国企业眼前利益过重,质量太差,另外长度很大关系.

网友BE:
可以     不过最好选大一点的线

网友BF:
不建议使用     铜线在基本条件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BG:
查下电工手册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也看场合的

网友BH:
记得师傅曾说过,只要温度满足要求,电流可以无限升高~所有的电气绝缘性能都与温度有关,温度是一切电气效应的最终表现,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I:
短时工作制是可以的

网友BJ:
理论是够但是实际运用估算1平方6A----7A就是60A到70 A,但 但要看你的60A的负载是什么类型.负载那要涉及到功率因数,穿管根数和系数,环境温度,线也要看你采是用那种类型.,

网友BJ:
之所以要规定只是为了安全,所以要高一级选.原因是放线是为恶劣环境而准备的,最近有种高温导线的施工工艺和选用你不妨去看看那是肯定能用 的

网友BK: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用16平方的铜芯线吧。

网友BL:
我们一般是不用的  一般用16平方的   要是用短距离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BM:
我用过,

过的就是60A的电流,当时想,距离也短,没事的吧,结果发热的了~~~不过后来也没换,就让客户用着,

这个线是客户提供的~~呵呵,

后来我同事和他们说,你这线质量不行,实际没有10mm2.

混过去了

网友BN: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BO(2010-03-22):
用在点焊机次级60A可以,但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