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差压变送器测液位都需要给出什么参数

楼主(2008-12-08):
正负迁移量是不是要说明呢,这个应该是在实际安装时候才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A:
迁移量不用说明,量程是必须要的。不知你是用户还是给人家选型。选型要参照设计单位给的各种数据来选

网友B:
参数比较多:主要有:介质的名称、压力、温度、量程(迁移量最好算出,厂家出厂前可以调好)

过程接口:压力等级、公称尺寸或者螺纹尺寸

仪表本身要求:毛细管长度、是否要防爆?是否要带浪涌保护器、表头指示器数字还是指针?是否带HART协议?

环境的温度、大气压力以及是否有腐蚀性气体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是设计院的,是给人家选型呢,初来咋到,向各位学习了,

也到是选过一些了,就是确定了2楼说的那些参数,量程是由高度换算成压力值,但主要从不涉及迁移量的问题,

楼主:
2楼的提到毛细管,那我再踢一个问题,在选择安装方式时,可用导压管引导变送器,如遇易结晶,冷凝的或腐蚀等介质时选用法兰式安装,可是法兰连接不也是要用毛细管引致变送器吗,毛细管比引压管还细,怎么能防腐蚀防堵塞呢??

网友C:
毛细管里充满的导压的硅油或者其他填充液,不是被测介质,毛细管是把法兰上的膜片感应的压力传导至表头处理,和导压管是两回事

网友B:
一般设计时有数据表,把数据往里面填即可,但是设计一般不指定型号,只是指定短名单,数据表格我就有,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B:
ZDQPOP:如遇结晶,和腐蚀性介质,注意根据介质情况考虑膜片材质,如316L,HC、钛、蒙奈尔等,同时膜片要选择大一些的,至少DN80。取压接口前必须安装阀门,以便仪表维修,注意考虑取压部分是否要伴热,毛细管外部是否要做防腐处理等等。。

楼主:
这几个回答正和我意,正是我需要的答案,多谢了,找到这个工控网让我很是兴奋啊

网友D: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xjzhws Xzxjzhws
积分:93
帖子:66注册时间:2003-1-1 16:15:00 2楼 回复时间:2008-12-9 10:40:10

参数比较多:主要有:介质的名称、压力、温度、量程(迁移量最好算出,厂家出厂前可以调好)

过程接口:压力等级、公称尺寸或者螺纹尺寸

仪表本身要求:毛细管长度、是否要防爆?是否要带浪涌保护器、表头指示器数字还是指针?是否带HART协议?

环境的温度、大气压力以及是否有腐蚀性气体
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