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孔板流量计需要确定什么参数

楼主(2008-12-08):
是不是还需要算出孔板直径啊

网友A:
根据你的流量的量程是要计算出来管道的直径

网友B:
介质,工作压力,最大流量,常用流量,最小流量,温度,管道尺寸

楼主:
恩,介质,工作压力,最大流量,常用流量,最小流量,温度,管道尺寸 ,这些全是工艺提条件提出来的,而我假如选择孔板流量计需要自己计算孔板直径吗?我刚接触这些东西不久,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C:
将各种工艺参数提交给一个生产孔板的厂家,他会给您计算,不用您费精神,但是您要把这个厂家列入供货名单里,给他一个参与采购的机会,一般设计院都是这样做的。呵呵。。。设计与厂家联手。

网友C:
我就是这样做的。QQ:383631161

网友D:
     不用楼主自己计算,把这些参数给厂家,他们有计算软件,计算开孔尺寸及差压值,注意的是参数尽量准确,一般的孔板量程比是1:3,参数有出入的话,计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E:
我发现孔板的计算公式因该把密度的计算给我们,一般实际工艺温度都在变化的压力也在变化

网友F:
那应该需要温压补偿了。

网友G:
不用楼主自己计算,把这些参数给厂家,他们有计算软件,计算开孔尺寸及差压值,注意的是参数尽量准确,

网友H:
你只要提供出介质名称、状态、温度、压力、最大流量、正常流量、最小流量、管道公称直径就行了,仪表厂家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就会算出差压值。

网友I:
孔板材质也是要的,最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