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取平均值?

楼主(2008-12-09):
如何对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取平均值?

是否需要用写表等指令?有没有好的办法?

取5次的平均值就可以了

楼主:
 下面的程序是在网上找的,似乎有错误,正在检查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W +0, VW0 //计数器清零
MOVW +128, VW2 //预置采样次数
MOVD +0, VD10 //当前值清零
MOVD +0, VD14 //当前采样和清零
MOVD +0, VD18 //平均值清零

Network 2
LD SM0.0
MOVW AIW0, VW2 //放置模拟量输入
MOVW +0, VW10 //将输入值转换成数字

Network 3
LD SM0.0
+D VD10, VD14 //计算采样和
INCW VW0 //采样计数器加1

Network 4
LDW>= VW0, VW2 //达到采样次数后
MOVD VD14, VD18 //把和复制到VD18中
ENCO VW2, AC1
SRD VD18, AC1 //求得平均值
MOVD +0, VD14 //将采样和清零
MOVW +0, VW0 //采样计数器清零

楼主:
我直接把采样64次的模拟量值之和除以64得到平均值,程序如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第一个扫描周期对计数器,采样次数,当前值,当前采样和,平均值清零
LD SM0.1
MOVD +0, VD0 //计数器清零
MOVD +64, VD4 //预置采样次数
MOVD +0, VD8 //采样和清零
MOVD +0, VD12 //平均值清零

Network 2
// 把模拟量当前值AIW0输出到寄存器AC3后累计当前值并保存到VD8,采样次数VD0 +1
LD SM0.0
MOVW AIW0, AC3 //放置模拟量输入
+D AC3, VD8 //累计模拟量输入值
INCD VD0 //计数器加一

Network 3
// 当采样次数VD0≥设定采样次数VD4时计算平均值VD12
LDD>= VD0, VD4 //达到采样次数后
MOVD VD8, VD12
/D VD0, VD12 //采样和除以采样次数
MOVD +0, VD8 //采样和清零
MOVD +0, VD0 //采样次数清零

网友A:
采样次数一般采用2的n次方(2,4,8,16,.....)这样求平均值采用移位,程序简单明了,节省扫描时间.

楼主:
我的程序很短,扫描时间才几毫秒,用除法没有关系

网友B:
有一个公式,很简单的。

网友C:
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

网友C:
请大家注意: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4通道的刷新周期是425MS,8通道的刷新周期是825MS,因此求平均值的取样周期可要考虑,否则小于刷新周期也就是同一个值在除哦。

网友C:
我的方法是定时中断300MS取一次,用表记十次,再除。平均时间在三秒。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武岗市 X武岗市
积分:3
帖子:3注册时间:2008-12-11 9:52:20 7楼 回复时间:2008-12-11 10:04:36 请大家注意: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4通道的刷新周期是425MS,8通道的刷新周期是825MS,因此求平均值的取样周期可要考虑,否则小于刷新周期也就是同一个值在除哦。

资料在哪里看到?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网友C:
在“S7-200 CN可编程序控制器产品目录 / 热电偶  热电阻扩展模块技术数据 / 模块刷新周期:所有通道”   模拟量输入模块4通道的刷新周期是405MS

网友D:
分别将五个时间段取得的实测值存入内部V通道,然后运用函数运算求得平均值.

网友E:
这是一个精华帖

网友F:
把5次的值相加 放到一个寄存器里。然后除以5,放到另一个寄存器里。

网友G:
这个帖子不错啊!很有教育意义哦!

网友H: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电气产品.需要帮忙可以找我们.QQ:595725448 联系人:谢先生 13671884704

网友I:
学习了~~没做过类似的程序,不敢乱说...

网友J(2010-02-17):
模拟量AD转换之后变化后关系到分辨率的问题是8进制的!!!

网友K(2011-12-16):
这个有用.正在学习着方面的知识

网友K:
这个帖子不错啊!正在学习类似的知识.

网友L:
有实例程序吗?谢谢您

网友M:
我以前是这样做的:把采样过程放到一个子程序中,有主程序来调用,每个周期都调用,当vb中的值小于5时,每次调用采样程序中的一个vb数值inc 1,采得的样本值相加,等到vb中的是5时取平均值,清零vb中的值这样就可以得到取5次平均值,但是这样是5次采样周期,希望你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