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

楼主(2008-12-09):
我们现场安装了一台梅特勒--托利多的数字电子称,可是刚装好不久,集成电路板就被烧坏了,无奈就换了一台.可是前两天它的通讯接口(RS232)就又和电脑连不上了,自检测接口也是仅有数据发出,没有数据回来,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网友A:
首先,你要保证仪表的应用环境是对的。比如:湿度,灰尘,干扰,接地保护等。将仪表置于不安全的场合使用,后果是很明显的。

其次,你要搞清楚,仪表的具体使用功能,和操作流程。会使用才可以避免故障。通讯连不上,你要明白,是表的问题,还是通讯线的问题呢?还是上位机问题?数据有发,没有收。问题可能在线路,也可能在仪表。仔细检查。

另外,通用性的称重表,我们有美国进口的,价格比托利多的经济,16A/D,敬请垂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RS232的接口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在接口上加装光电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