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做动态小车画面!!

楼主(2008-12-09):
我想用WINCC做个小车斜向上走的画面,不知道怎么做?请各位大虾帮助!

网友A:
方法1:使用脚本不断的修改小车图片的X,Y坐标,优点:制作方便,缺点:系统资源占用大且有画面延迟。

方法2:准备小车在斜面上不同位置的图片若干,使用状态控件,通过修改状态值来调用不同的画面。(优点:系统占用少且画面无延迟,缺点:需要准备若干图片)这个方法也是西门子例程以及推荐的方法。

方法3:使用GIF或者Flash制作动画,然后在Wincc中调用。(优点:动画逼真,缺点: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

以上

网友B:
学习了,用程序控制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C:
哈哈  楼主 是做高炉上料的吧 QQ:610927881

网友D:
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法还可以。

网友E:
学习了,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法还可以

网友F:
学习了,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G:
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法还可以

网友H:
我用组态软件和监控程序是都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I:
你只要做两个图片,一个是小车在底部,一个在顶部,中间就做几个信号点,当小车经过一个信号点就亮一个这样可有效的解决延时

网友J:
两个图片,一个是小车在底部,一个在顶部,中间就做几个信号点,当小车经过一个信号点就亮一个

网友K:
第三种方法没用过,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