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trolLogix冗余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系统配置如下:

冗余机架分别插:1756-L61 B、1756-CNBR/E、1756-ENBT A、1757-SRM B

IO机架插:1756-CNBR/E、IO模块 。

问题1:系统中,除了冗余的两个1756-CNBR模块外,就放一个1756-CNBR模块,行不行?

问题2:我在作配置时,用RSLinx 2.52中文版连1757-SRM时,显示是灰的,能显示模块信息,但不能配置,不知是何原因?

问题3:1756-L61 、1756-CNBR、1756-ENBT 、1757-SRM 这些模块都要刷固件吗?

因是第一次作ControlLogix冗余,急需帮助,在这里先多谢了!

网友A:
1.冗余系统必须有4个Cnet节点,你的系统需要再加一个CNBR

2.不清楚

3.一般新产品,L61和SRM需要刷版本

网友B:
呵呵,满足4个节点是为了冗余的稳定性啊,哈哈

看看AB的相关冗余手册吧,上面都说的很清楚的啊

网友C:
最好都刷一下,用以太网刷,很快的!

保证两个机架上模块的版本一致。

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呵呵

网友D:
第二个问题也是由于你没刷版本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E:
问题2:我在作配置时,用RSLinx 2.52中文版连1757-SRM时,显示是灰的,能显示模块信息,但不能配置,不知是何原因?
回答: 在RSLOGIX5000里配置,在RSLINX里不能配置.

网友E:
问题3:1756-L61 、1756-CNBR、1756-ENBT 、1757-SRM 这些模块都要刷固件吗?

回答: 还是都刷一遍吧, 因为出厂时刷的不一定一样, 或分销商把不同时期的卖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