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发电的问题的探讨

楼主(2008-12-09):
我们有个项目要做LEED,所以想鼓励业主安装太阳能板,
但是我问了太阳能板的厂家,有下面的问题
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有太阳能板的时候我用太阳能供负荷,没有太阳能的时候我用市电,
还有就是非工作时间的时候,就算有太阳能我也不需要用,
厂家说一定要加蓄电池,
我觉得加蓄电池就是因为太阳能不稳定,

如果是加太阳能板了,就可以在冲好电了,就把太阳能切除,

我的问题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切除太阳能板发电???

请教各位!

网友A:
不行吧,至少要有微电流使其保证电压不至于太高

网友B(2009-02-07):
可以的,不过你这系统对控制器的要求比较高

你说的对,蓄电池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蓄电;二是稳定。

还有,你用太阳能供电的时候,还会用到逆变器

网友C:
用太阳能供电是应该加蓄电池的。

网友D:
使用太阳能一般为了节约成本,都是用较小瓦数的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冲电,然后再逆变为交流电,改变控制电路就可实现上述要求

网友E:
太阳能供电具有时间性,最好的办法是并网使用,太阳能发电时将多余的电能输送给电网,由电力公司统筹管理使用,夜间由电网对用户供电,这样利国利民,两全其美。

网友F(2009-05-08):
  业主使用LED为直流供电,不需要加装逆变器,如果不想用蓄电池,可采用并网发电,和5楼所说一样,但不知现在电力公司是否有这项服务,建议使用蓄电池,可将多余的电储存起来,供夜间或传统电力不足时使用

网友G:
电力公司不可能让你并网,你的电能质量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