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工作异常,空开老是动作跳掉!

楼主(2008-12-09):
63A的空气开关,25千乏的电容,接触器也是63A,一共4个回路,使用过程中老是出现空开跳掉。

具工作人员提供情况,原来的电容他们使用的是100A的熔断器,没有出现过此问题,大家帮我想想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有可能是谐波问题吗?如何解决此问题!

系统电压一般在410左右,波动不大,没有测量过谐波,没有设备呵呵!

设备使用的时候没有异常,一般是用了一段时候以后,比如半天左右,晚上出现此问题的几率较大。

其次,空气开关更换过,电容也更换过,有段时间其中的一个回路不合空开的时候,可以工作无问题,但是最近不管合不合此回路,都出现空开乱跳!

网友A:
估计是电容有问题吧,25千乏的电容我们通常用40A的断路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容有问题吧,25千乏的电容我们通常用40A的断路器也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谐波问题,夜间照明多是节能灯,会产生更多的谐波,造成LC振荡,增大了电容器线路的电流造成跳闸。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谐波问题,夜间照明多是节能灯,会产生更多的谐波,造成LC振荡,增大了电容器线路的电流造成跳闸。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C:
哦,我们低压电容补偿柜中,热继电器老是跳,是什么问题啊,真搞不懂的啊

网友D:
电容有问题换,xianyao

网友E:
有可能是电容的放电回路问题,电容是不允许带电投入的

网友F:
多数是电容  有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数是电容  有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