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闪雷时配电系统会突然停电一两秒钟,而后自动恢复,为什么?

楼主(2008-12-09):
由两台2500KVA变压器分别供电,在闪雷时会突然停电一两秒钟,而后自动恢复,当然由接触器控制的设备恢复不了

网友A:
电网的自动重合闸

网友B:
你的雷击点在供电电网那侧,电网自动重合闸.一般在2-4秒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雷击点在供电电网那侧,电网自动重合闸.一般在2-4秒之间.

网友C(2009-05-31):
据了解,深圳倍通公司有一款针对电网“晃电”的电动机重合控制器,据说效果不错,是解决在“晃电”时保证电机重合再起动,确保生产正常进行,不受影响,不妨与他们联系一下。

网友C:
它不是解决上游电网的问题,而是解决下端电动机“重合”再起的问题。不知群友对此了解多少?

网友D:
      对此问题伤脑筋,  前几天有次‘晃电’现象,把我一机台 CT 直流调速器电源浇坏两 50A 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