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屏、配电盘、配电箱、配电柜的区别

楼主(2008-12-09):
最近接了申报建筑工程材料的工作,申报过程中被配电屏、配电盘、配电箱、配电柜搞的头晕脑胀,完全外行,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体积大小,功能多少 之分。

网友B:
配电盘:分配电量的设备,安装在发电站﹑变电站以及用电量较大的电力用户中,上面装着各种控制开关﹑监视仪表及保护装置。

        以前的配电装置,大多后面不设门,是敞开的,这样不利于防尘和防小动物,同时也容易发生误碰现象,外观象一面屏风一样,于是形象地称为配电屏。现在的配电装置,后面加装了可开启的门,一般情况下是关闭的,所有接线端子和配电元件关闭在里面,就象衣服柜子一样,于是形象地称为配电柜。这两种装置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种外观改变后的不同称呼而已。

        配电箱一般体积比较小,一般不直接安装在地面或底座上,一般采用挂装的形式。配电箱一般指小三箱:开关箱、照明箱、计量箱、插座箱、非标箱等,种类太多。

        请大家指正和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电盘:分配电量的设备,安装在发电站﹑变电站以及用电量较大的电力用户中,上面装着各种控制开关﹑监视仪表及保护装置。

        以前的配电装置,大多后面不设门,是敞开的,这样不利于防尘和防小动物,同时也容易发生误碰现象,外观象一面屏风一样,于是形象地称为配电屏。现在的配电装置,后面加装了可开启的门,一般情况下是关闭的,所有接线端子和配电元件关闭在里面,就象衣服柜子一样,于是形象地称为配电柜。这两种装置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种外观改变后的不同称呼而已。

        配电箱一般体积比较小,一般不直接安装在地面或底座上,一般采用挂装的形式。配电箱一般指小三箱:开关箱、照明箱、计量箱、插座箱、非标箱等,种类太多。

        请大家指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