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如何消除

楼主(2008-12-09):
用户新增一套配电柜,原先采用的是熔断器加接触器的电容补偿方式,后来送电调试过程中发现,中频炉的谐波处理不好,单只电容投切电流达100A之多,严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请问如何消除这样的谐波?

网友A:
加电抗器可以有效消除 或减轻谐波干扰

网友B:
加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抗器可以有效消除 或减轻谐波干扰

网友C:
加电抗器可以有效消除

网友D:
你加个电抗器可以有效滤除谐波,投切开关最好选用零电流投切技术 在中频炉运行时无涌流无冲击,

加电抗时一定要考虑串的电抗多大,如果度把握不好可能会放大谐波那时就会相当的危险了

你可以给我把你们的负载情况发给我我给你个解决方案,(dingxingyang0314@163.com)我是专门做这个的

你的补偿柜不能单独的补偿 如不加电抗还可能放大谐波

楼主:
加电抗时一定要考虑串的电抗多大,如果度把握不好可能会放大谐波那时就会相当的危险了

网友E: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15963310965

网友F:
你要加电抗器改少谐波.

网友G:
任何电抗器都对某次谐波具有放大作用,而对另一次数的谐波具有吸收作用,因此,决不可盲目的加电抗器,搞不好,有可能比原来的状况更糟糕,应该首先对现有系统进行谐波测试,有的放矢,或者干脆请专业机构进行测试。

网友H:
加电抗器吧。应该是管用的。

网友I:
谐波有好多次呢,要根据需要选择电抗器

网友J:
电抗器是一种解决方案,但不是最先进的,先进的是有源电力滤波系统,登陆: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

网友K:
即使在先进的有源电力滤波系统也不能完全消除谐波,能除去现在谐波含量的40%~60%就是相当先进的设备了。投资费用很高的。电抗器可以解决一部分的。投资费用小点。最危险的是3次和5次谐波是必须要除去的。谐波对变压器的损耗等都有影响的,使能量损耗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