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的服务很好,谁能介绍一下它的质量!

楼主(2008-12-09):
我公司主要为厂家配套电控!用到了数控系统 PLC   变频器  伺服电机及驱动器 等。以前都是用PLC来实现位置控制,现在有的客户需要数控系统。前几天给几大数控厂家发了电子邮件,需要技术资料,准备选型。可是邮件发出之后,只有广数的给我寄来了说明书,4斤多,仅邮费就50多元,真的很佩服他们!我们现正在组织人员抓紧时间研究!

可是其它的厂家至今没有消息!

而北京航天更甚,邮件都发不过去!几个邮箱都试了!

因此,我们想选用广数的系统,请使用过广数设备的朋友提个建议,使用注意事项等,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性能和功能要求有限,更建议用广数的。

楼主:
谢谢波恩!除了广数外,哪一家性价比最好!?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广数的系统!?

网友B:
目前国内经济型数控机床上使用最多的系统,车床的GSK928TE、GSK980TD数控系统在沈阳机床、大连机床等制造厂配套很多。

我是搞机床服务的(非机床厂),原来接触FANUC较多,近4年接触的经济型数控车床基本都是GSK系统,有的购买新机床的指定要GSK数控系统,使用过这种系统的用户反映良好,操作简单,易学易用,没有繁杂多余功能,故障率低,这几年只遇见3次驱动器故障,2次更换,1次调参数;另2次系统故障,一回换芯片,一回升级软件(都是广数维修人员处理的)。记得一个用户05年买的e-CA6140车床,系统是GSK928TE,到现在还没有维修过,去年又买2台,指明要这种系统,说明对GSK系统质量比较信任,说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其实一般经济型数控车床加工精度并不是好高,系统配置再高也不会提高精度,你配置国产或进口系统,其加工精度基本是一样的,既然一样,何必当冤大头。

听说北京KND,成都广泰也不错,不过没有接触过,华中的在生产企业没有见过,学校使用较多。

以上只是就是论事个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