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控制方案的实现

楼主(2008-12-09):
  原来的分切机采用富士变频器控制,根据涨力辊重锤的变化,及时通过手动调整放送微调电位器来进行调整,这样一来,涨力控制很不稳定。为此,我在涨力辊处安装了一个角度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作用在放送变频器第二速度口上。针对控制要求,将卷取与放送变频器改为西门子MM440变频器。该控制方案简单介绍如下:

  通过统调电位器作用在一个统调板上,输出两路信号和统调电位器信号是同步的,分别作用在卷取与放送MM440变频器上,调整统调电位器时,卷取与放送同步运行,显然这种做法根本满足不了现场的要求,张力变化时就很难控制了。于是我在张力辊处安装一个角度传感器,0-90角度变化时,输出4-20mA信号,然后通过信号转换装置将4-20mA转换为0-10V作用在放送变频器第二速度口11,12端子。

   该控制方案可行吗?启动,停止,加减速时卷取与放送在角度传感器的作用下能否达到同步,如果要想达到控制要求,还需增加什么;两台440变频器都选用U系列无滤波型,并且在安装过程中也没有安装滤波器,对系统有影响吗,可以不用滤波器吗?放送要采用主给定结合第二速度给定,变频器参数又该怎样设置,其他变频器参数还需怎样设置。希望熟悉卷绕涨力控制的同行不妨放表一下个人看法,我准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参考一下,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A:
是什么行业的,我用过一个分切机,用的是安川变频器,2路输入信号(调整信号+张力信号),只用了一个变频器,没有放卷电机,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无纺布行业,欢迎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B:
用转矩控制的方式更简便些。

网友C:
1.方案基本可行:采用2个输入口给定,应该可以。过去的作法是1个输入,但要plc运算。即同步指令与张力指令运算后,经plc输出给变频器。

2.  “启动,停止,加减速时”:这个问题说着容易,做着难。不过低速系统此方案也可以。

3.其他次要。

网友A:
我用的是使用磁粉厉害器的,没有放卷电机,直接用张力控制电机速度定磁粉通电电压的

网友D:
有两项建议:1,放卷电机zeng加制动电阻,防止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引起跳闸。2,利用440内部工艺调节器做一个闭环来修正放卷速度或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