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通讯

楼主(2008-12-09):
NT的系统,2.5的IFIX,和施耐德340的PLC通讯,MB1驱动驱不上,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么?谢谢啦!

网友A(2009-01-09):
MB上的所有东西都要设置不同的站地址;在iFIX2.5 里要安装并且配置驱动;机器的通讯卡要通过软件设置地址、通讯方式。

网友B:
居然还有人用2.5,俺见到最低的版本是2.6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