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道好坏的步进电机,如何测试其好坏?

楼主(2008-12-09):
一个不知道好坏的步进电机,如何测试其好坏?谢谢!

网友A:
接个驱动器和脉冲发生器试一下不就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个驱动器和脉冲发生器试一下不就可以吗

难道楼主想用眼睛看出来?

网友C(2009-05-20):
找个万用表量量绕组怎样?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D: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把电机线短接啊一起,用手去拧轴,如果轴与短接前一样,没有励磁,那这个电机十有八九OVER了,当然,如果有励磁也不能保证一定OK,就要用匹配的好的驱动器测试了

网友E(2009-07-20):
jxq80的方法通常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作初步诊断,一般用万用表测A-,A+ 与B-,B+ 两相的电阻,两相电阻差在10% 的范围内。

网友F:
总结+添加自己的意见

1:如4楼所述,测试。先把各线分开,若转动时一圈中各位置,有的位置特别卡,坏了。要很平均。若把线凝一起后,锁不住,坏了。

2:如3楼和5楼,测线圈阻值。不过这个是测线圈的好坏,一般来讲,如果正常使用的话,还是很少会坏的。

3:如上,漏了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若电机的轴位置出现偏移,或转子和定子间已经有摩擦过了,可能会有小的碎片,将更加导致电机转动不畅,这个一般也可以按第一部测试。主要损坏的原因是受外力冲击过大等情况。可以听噪音,若噪音很不平衡,那就是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结+添加自己的意见

1:如4楼所述,测试。先把各线分开,若转动时一圈中各位置,有的位置特别卡,坏了。要很平均。若把线凝一起后,锁不住,坏了。

2:如3楼和5楼,测线圈阻值。不过这个是测线圈的好坏,一般来讲,如果正常使用的话,还是很少会坏的。

3:如上,漏了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若电机的轴位置出现偏移,或转子和定子间已经有摩擦过了,可能会有小的碎片,将更加导致电机转动不畅,这个一般也可以按第一部测试。主要损坏的原因是受外力冲击过大等情况。可以听噪音,若噪音很不平衡,那就是坏了。

网友H:
学习了,正好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