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流

楼主(2008-12-09):
星三角启动后,电机的六个头的电流为78A左右,而电源的电流为138A左右,请问它们之间有何关系?电机是否过载?电机55KW。

网友A:
不过载,角接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三倍,即138除以根号三,等于79.6,和测量的基本差不多

楼主:
电机铭牌上电流为101A,可同样的电机和负载,别人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后电流也为138A,是否过载呢?

 自耦变压器与星三角启动后都是三角形运行,138A为何不过载呢?

网友B:
55KW的电机应该算过载了。

楼主:
可过载电机应该发热啊,运行20分钟后,电机温度正常没有发热。

网友C:
        所测138A是电机的线电流,78A是电机的相电流。但55kw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为100~113A,138A与之相比显然不正常。运行20分钟电机温度一般不会额定温升的。所以要延长电动机的运行时间,同时观察热继电器是否动作。如果电机确实不发热,那估计是你的测量表计误差较大。

楼主:
我决定明天直接启动试试看,如果电流为138A的话,那就说明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D:
你的电机是轻微过载,在目前环境温度下没事,关键是在夏天高温季节只要温升不超标就没事。

网友E:
是轻微过载, 在夏天高温季节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所测138A是电机的线电流,78A是电机的相电流。但55kw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为100~113A,138A与之相比显然不正常。运行20分钟电机温度一般不会额定温升的。所以要延长电动机的运行时间,同时观察热继电器是否动作。如果电机确实不发热,那估计是你的测量表计误差较大。

网友G:
如果负载是风机,电流随进风口开启的大小不同而变化.

网友H:
热继电器用的是多少安培的啊

网友I:
相电流怎么测量?急 急 急

网友C:
       如果电动机接线引出6根线,则用钳形电流表测任一根测出的电流值即某一相的相电流;如果电动机接线只引出3根线,则用钳形电流表测任一根测出的电流值除以√3所得数值即某一相的相电流。

网友J:
先测一下电压看是否在370~400V之间,如果电压有问题哪么电电流也不例外。所测138A是电机的线电流,78A是电机的相电流。但55kw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为100~113A,138A与之相比显然不正常。运行20分钟电机温度一般不会额定温升的。所以要延长电动机的运行时间,同时观察热继电器是否动作。如果电机确实不发热,那估计是你的测量表计误差较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过载,角接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三倍,即138除以根号三,等于79.6,和测量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L:
这问题很正常啊,78乘1.732很接近138安啊,不会过载的,星形启动电流小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热继电器用的是多少安培的啊

要看热继电器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
55KW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01A(线电流),现在是138A,难道不过载?我三角形直接启动后,电流为138A。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问题很正常啊,78乘1.732很接近138安啊,不会过载的,星形启动电流小嘛

这个问题照这么算,是对的,可是就55KW的额定电流高到138A可就过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