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高手进

楼主(2008-12-09):
#include "reg51.h"
sbit Y6=P2^6; //温控器
sbit Y5=P2^5; //时间继电器
sbit Y4=P2^4; //压
sbit Y3=P2^3; //拉
/////////////////////
sbit X0=P0^0; //拉到位
sbit X1=P0^1; //压原位
sbit X2=P0^2; //压到位
sbit X3=P0^3; //时间
/////////////////////
sbit X4=P0^4; //手动/自动
sbit X5=P1^0; //温控
sbit X6=P1^1; //手动拉
sbit X7=P1^2; //手动压
sbit X8=P1^3; //启动
unsigned char BU=0;
void YANS(unsigned int YS)
{
 unsigned int j;
 for(;YS>0;YS--)
  {
   for(j=0;j<124;j++)
    {;}
  }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while(1) //手动区
    {
     if(X5==1)
     Y6=1;
     else
      {
       YANS(20);
       if(X5==0)
       Y6=0;
       else Y6=1;
      }
      if(X4==0)
       {
        YANS(20); ///程序运行到这里就会卡主 去掉这个延时就好了
        if(X4==0)
         {
          if((P1|0xf9)==0xff)
           {
            b_0:P2=(P2|0x18);
            continue;
           }
          YANS(20);
          if((P1|0xf9)==0xff)
          goto b_0;
          if(X6==0)
          Y3=0;
          if(X7==0)
          Y4=0;
         }
       }
       else //自动区
       switch(BU)
        {
         case 0:if(X8==0)
                       {
                        YANS(20);
                         if(X8!=0)
                         break;
                        }
                      else break;
         case 1:Y3=0;
         case 2:if(X0==0

网友A:
把 void YANS(unsigned int YS) 换成void YANS( int YS) 试一下

楼主:
上面的大师

首先谢谢你热心的回复

我照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哦

帮帮我啊

网友B:
按理说改成 INT应 该 没 问 题 ,要 不 然 把 for(;YS>0;YS--)中 的 YS>0改 成 YS>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改成 INT应 该 没 问 题 ,要 不 然 把 for(;YS>0;YS--)中 的 YS>0改 成 YS>1?

谢谢上面大师的回复
还是不行啊

按理说延时只要可用不存在

其它的可用唯独一个不可用吧

网友B:
if((P1|0xf9)==0xff)
goto b_0;
--------------------------这 会 不 会 容 易 产 生 死 循 环 ?如 果 一 直 0XFF,程 序 就 死 了 ,0XFF是 外 部 器 件 产 生 ,若 有 故 障 ,软 件 没 做 判 断 保 护 ,也 许 是 这 个 问 题 导 致 吧

楼主:
楼上的大师

如果一直OXFF就会返回不停的扫描自动 手动 有没有按下

那个地方是 当按下手动看关X4时 检测手动下的按钮有没有按下(X6 X7)

如果有按下就延时去抖动

我试过很多次只有那个延时会卡死其它延时很正常

楼主:
高手们 大师们帮帮忙啊

网友C:
换成52芯片试一下。一般编译软件默认256 byte RAM,51只有128 byte,你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是在线模拟的

写片的话那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C:
写片的话看不出来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请设置RAM大小。

楼主:
谢谢周公的热心帮忙

我试试看

楼主:
我现在用AT89S51的片子写好后

运行又正常了

但在线仿真还是不行

周公看看是否真是RAM的问题呢

还请教的低级的问题

RAM怎么设置大小啊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模拟软件?你可以在在线模拟软件中设置.

网友C:
在线仿真还是不行 ——检查仿真器设置。

楼主:
上面的两位大师

我用的是KEIL 2

再次感谢两位大师的热心帮助

网友B:
if(X4==0)
{
YANS(20); ///程序运行到这里就会卡主 去掉这个延时就好了
if(X4==0)

是不是在这几行设置中断监视了?或者,在延时后加上一个if(X4!=0)分支?

有些情况,中断监视无法完全模拟实际运行

网友E(2009-03-24):
我昨天看了郭天祥的视频,也遇到你得这个问题,只要把YANS(20); 删掉就行了。具体原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