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型

楼主(2008-12-09):
3.7kW变频器该选什么规格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的选择有什么原则?

网友A:
3.7KW可以不带制动电阻的,你的工艺要求很高吗

网友B:
使用说明书上规定了最大值与最小值,变频器品牌不同阻值一般不同,功率与制动时间有关系

网友C:
120欧左右, 功利根据你的制动频率和负荷

楼主:
制动电阻的阻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就以三菱A740为例,3.7kW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如何选

网友D:
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和工况有关系的,如果制动频繁,或者发电现象严重的场合,需要放大制动电阻的功率。

楼主:
功率的选择是不是这样:制动时间越短,功率越大。制动越频繁,功率越大。

网友E:
支持5楼的说法,但一般低功率的变频器不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