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内阻计算

楼主(2008-12-09):
型号:Y225M-4      45KW      84.2A   电机的内阻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欧姆定律:电压除以电流等于电阻380除以84.2等于4.56欧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采用欧姆定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电压除以电流等于电阻380除以84.2等于4.56欧姆

这样解释可以吗?

网友D:
还有功率因素,考虑.!!!!!!!!

网友E:
好像没有那么大吧

网友F:
近似感抗和阻抗之和,但阻抗相对感抗很小

网友G:
,电机属于感性负载而不是纯电阻电路,84.2应该是电感和电阻的总电流,得出的结果4.56应该是总阻抗

电机一般直接用电桥测出来而不是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