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显示仪表产品比较

楼主(2008-12-09):
厂家一:北京昆仑天辰

产品:常规类显示仪表、称重控制仪、流量积算仪、巡检仪

特长:非标类表设计生产

优点:产品稳定性优、测量精度高,信价比高

介绍:技术研发团队规模在30人左右

厂家二:厦门宇电

特长:温控仪

优点:速度快,精确度高

厂家三:上润

特长:常规类仪表

优点:价格优、服务网络全、品牌知名度高

欢迎各位朋友指教,并将各自的优势产品推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仪表的情况

网友A:
先顶一下!请问楼主是哪个行业?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显示仪表制造商--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yudian.com了解08年新产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0592-5700233 张耀龙 zhangyaolong05@163.com

楼主:
不要光发广告,把自己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下,谢谢。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仪表的水平么。

网友B:
宇电的优势:

 ● 可编程输入技术(万能输入)
1991年在国内外首家开发出的全通用可编程输入技术。除可自由设置热电偶、热电阻及线性电压(电流)输入外,并提供客户自行输入分度表功能,也可在定货时由厂家下载(安装)特殊输入分度号,因此可适应几乎所有特殊要求的客户。

● AI人工智能调节技术

1991年宇电开发出的AI人工智能调节技术,包含PID调节、模糊规则及自适应学习与记忆能力,并具备先进的自整定功能,提供零误差及无超调的精密温度控制。1994年技术改进以适应压力/流量等其它物理量的自整定及控制,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国内没有好的PID调节器的历史。

● AIBUS协议及快速通讯
1994年宇电推出的基于RS485通讯接口的AIBUS通讯协议,简单高效又功能齐全。目前的产品在RS485通讯19200波特率下,平均每台仪表读取3个常用变量及1个参数的速度仅20ms,是常用如MODBUS协议的进口仪表的3-10倍以上,利用采用AIBUS协议的AI系列仪表组建FCS结构的计算机监控系统,每个串口连接50台仪表仍能获得满意的数据刷新率,加上多串口及多机连网,无论组建小系统还是大、中型系统均可达到与DCS同等使用效果,而一般仪表通常只能连接10几台下位机,如超过此数量则导致数据更新太慢,显示效果差,只能应用于小型的系统。

● 模块化
宇电于1997年在仪表行业应用了模块化技术,使得仪表功能及选择大大丰富。例如传统数显表通常只有的SSR、继电器触点及4-20mA电流输出,而AI系列仪表则还可选可控硅单相/三相触发、可控硅单相移相触发、无触点开关等输出。模块化还使仪表实现了批量生产、交货迅速、模块损坏只需更换模块等优点。模块化的巨大优势,使得其余各仪表生产厂争相模仿,为本行业带来一次革命。

● 降低仪表自身电力消耗

采用“发烧级”设计的高效开关电源能耗比同类产品大大降低,并且采用了超高亮度LED显示,比高亮度LED的显示亮度更高并降低显示器件1/2的电源消耗,因此在无输出状态下仪表消耗仅平均0.5W左右电能,远低于市面同类产品。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国内显示控制仪表的水平都还可以,

和外国比差就差在,元器件的选用和技术开发上,

其它中国也可以做的比他们好,只要有大家的支持!!

楼主:
本人人为国内组装和二次开发能力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只是针对一次元件的开发还需要加大力度。就如压力变送器一样,质量好一点的还是要用国外的探头。想整个行业的提升,需要更多的厂家投入到前端器件的设计和研发队伍中

网友C(2009-08-14):
吹吧!反正不上税。

网友D:
 上润 全名是什么啊?

网友E(2009-09-17):
.6英寸320X234点阵高亮度蓝屏图形液晶显示,LED背光、画面清晰、宽视角;
◆屏幕对比度可以自由调节;
◆高速、高性能32 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小于0.2秒,可同时实现12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警;
◆采用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名厂元器件精心设计;
◆大容量FLASH 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输入多种信号,无需跳线,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工程量显示数值范围宽,可显示5 位数值:-9999 ~19999;
◆支持真空度科学计数法显示;
◆中文菜单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内置国标二级字库(6500汉字);全新T6输入法,操作方便。支持汉字拼音输入,数字、英文、特殊符号、上下标等自由输入,采用国际标准编码,解决特殊单位及汉字位号的输入问题;
◆汉字位号、单位自定义组合输入;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使用USB2.0 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记录,支持256M 、512M 、IG 优盘;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类型,Windows可识别历史记录文件;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RS-485 和RS-232C;
◆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提供多种数据类型,如百分量、工程量、累积量等,除支持本公司的ScanX 数据管理软件外,还支持iFIX 、组态王、MCGS、PCAuto等流行专业组态软件,无需专用驱动;
◆可外接微型打印机,支持手动打印、定时自动打印,满足用户现场打印的需要;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新型开关电源,85VAC~265VAC 范围内正常工作;
◆提供变送器+24VDC隔离配电;
◆补偿模型丰富,可对液体、一般气体、蒸汽、天然气等多种介质进行补偿;
◆小流量补足计量功能,仪表掉电后按设定值进行补偿;
◆提供8小时班报,12小时班报,日报表,月报表。可自由设定结算时间;
◆当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时,会自动改用设定温度,压力计算补偿量;
◆具有掉电记录功能,记录仪上电,停电时间,显示累计停电时间,防止用户停电窃汽;
◆全铝密封外壳及内部屏蔽板,保证仪表在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