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出现乱码

楼主(2008-12-09):
ANALOG      CLOCK

数字式事件显示的 日期和时间中间总有一个乱码去不掉

请高手赐教

楼主:
ANALOG CLOCK

数字式时间显示的 日期和时间中间总有一个乱码去不掉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是否是空间容纳不下显示的东西?

网友B:
你时钟的时间表设置成英文试一下

网友C:
那是日文字体,不清楚楼主使用的Wincc版本是什么,Wincc6已经修正了该问题。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