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1336变频器

楼主(2008-12-09):
直拔:010-89111361      13720087377     文兵

提供非常简单的参数设定和操作,

罕见的灵活性和突出的控制功能,无论是简单的速度控制,还是强大的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转矩性能,均能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控制方法新颖、应用灵活和功能卓越
1336 PLUS II变频器提供非常简单的参数设定和操作,罕见的灵活性和突出的控制功能,无论是简单的速度控制,还是强大的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转矩性能,均能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1336 PLUS II变频器采用最新IGBT(绝缘栅双极型三极管)功率模块和高级的控制算法,以提供任何速度下的平稳的性能,超常的转矩。使电动机低噪声、高效率地运行。

面板式人机接口模块可以非常简便地实现1336 PLUS II变频器的编程和运行控制,只需几个按键即可以完成,此人机接口模块(HIM)有两行十六个字符的液晶显示屏(LCD),可用多种语言显示信息。

手持式人机接口模块(HIM)可通过外部SCANport适配器接入变频器。

当代应用功能需要的功能
显著特点包括:
·在全速范围内,实现突出转矩性能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v/f控制方法仍然有效,可以通过参数选择:
·模拟量I/O选件:
·隔离式,非隔离式
·双极性,单极性
·多输入/输出
·0到10伏,+/- 10伏,0到20毫安
·插板式通信选件。
·自动整定易于无速度传感器矢量设定。
·负载丢失检测。
·超前动作限流保护。提供优良性能和灵活应用。
·选择编码器作反馈元件,调速精度能达到0.1%。
·对正在旋转的电动机上电时,提供飞速起动。
·利用S曲线加速和减速,对速度变化提供平滑控制。
·为简单的过程控制,提供内置的完整的PI调节软件。
·载波频率可调。
·人机接口和通信可选件之间,使用SCAN port通讯协议。
·控制板上的状态二极管(LED),可显示电源、运行、停止和故障状态

网友A(2009-01-18):
1336 PLUS II  --B015,的变频器,没有TB3,共18个控制端子。

出现Not enabled,是什么故障,据说是要短接,29--30,可是机器上只有18个端子。如何排除?

网友B(2009-03-14):
1336 PLUS II  的变频器,模拟量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对:心陷囹圄 关于

1336 PLUS II  --B015,的变频器,没有TB3,共18个控制端子。

出现Not enabled,是什么故障,据说是要短接,29--30,可是机器上只有18个端子。如何排除?

Not enabled不是故障,是指变频器在未待机的状态(一般用在急停或者安全方面考虑),

如果有1336F上有L4(或者L5/L6等的板子,既有TB3),直接短接29,30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以上的板子,需要1336F主板上的J2 的3、4脚 以及 17、18短接跳线,变频器的参数《输入模式》选择为 1,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1336 PLUS II  的变频器,模拟量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1336F的标准配置里 TB2上 端子1~端子9 是AI/AO,不过标准配置比较简单(AO紧有一路0~10V输出),可以有选件卡来扩充,一般加选LA2、LA3的AI/AO板

网友D:
西安精诚变频器销售维修中心,专业从事变频器销售及维修,代理经销国内外多品牌系列变频器,代理经销品牌:ABB、丹佛斯、三菱、欧姆龙、施耐德、台达、LG\三基、德瑞斯、英维腾、三品等。公司拥有从事变频器维修多年的维修工程师精修国内外各种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及软启动器,我们报着精诚合作诚信服务的态度,愿与您的企业共同发展进步。公司对所维修机器进行免费检测.抢修热线029-62868252.(7*24*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