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使用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前两天有个变频器带负载起不来 P3 22kw变频器 带水泵 好像也22的 不会比22多 负载很轻 用手能转动

启动频率10.00 手动提升转矩 提升5% 加速时间40 减速20
启动后 电机动一下 然后变频器报过载er09 后来把启动频率设0就好了

何解?

网友A:
启动频率过大,过流报警

网友B:
启动频率一般0.5Hz,要启动频率那么大干嘛?

网友C:
这就属于启动频率过大,再有变频器的选用一般都得大于电机功率,你用同功率的带启动频率大肯定过载.

网友D:
呵呵;启动频率改为出厂值再试一下;

网友E:
变频器的选用一般都得大于电机功率

网友F:
转矩提升调小些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可问题就在于 变频器报的是er09过载 可是22kw电机的负载用手都能带动 这是为什么 而我把启动频率改了就可以了 实在不明白啊

网友G:
一是频率太高,二是你选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H(2009-02-17):
你的启动频率过高引起过流

网友I: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www.sajbp.net诚招代理商

网友J:
1楼正解

网友K: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L:
揺绝缘时千万不要带变频揺,什么牌子得也不可以。

网友M(2009-12-28):
引用 网友L:

揺绝缘时千万不要带变频揺,什么牌子得也不可以。

大师啊

网友N(2010-05-17):
加速时间太短~~而启动频率又大~~肯定会过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