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 SMD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2-09):
有没有熟悉SMD机器的?我有台机器很怪的问题,用单相380V,不带电机输出正常,带电机就报LU,用3相380V,就报CL和OC1,内部继电器是好的.没找到电压检测在哪里,谁知道,说一下,不甚感谢

楼主:
高手呢??高手快出来.还有参数C53显示98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根据你上面描述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可能

  1.电机电缆短路-------检查下线

  2. 本身过载  ------换一个功率大电机

我建议电压不要弄接,要看清型号用多大电压接多大,

楼主:
晕,变频器本来就是380V的,我接的电机只有1.5K,而且没负载.变频器的容量是5.5K,C53显示的电压是以百分比显示的吗?

楼主:
好象是主板问题.难搞了

楼主:
谁有这样的主板?机器型号是ESMD552L4T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