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温度问题

楼主(2008-12-09):
我现在用MC34063做了一款正电压转负电压的电源,芯片的温度有点高,达到70度了.

长期这样工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加散热片呢?

我正在做试验,已经工作两天了.

网友A:
70度有点高了,如果再加上现场环境温度就不是这个值了。建议加散热片。

网友B:
一般都没那么高的,一定要加散热,这样会影响设备正常工作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