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125A的三相空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为多大?

楼主(2008-12-09):
额定125A的三相空开的每一相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为可以达到125A,我想问一下,是每一相能够同时承受125A的还是三相加一起可以承受125A的电流,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每项能承受的额定电流是125A.

楼主:
那么是说这个空开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是375A呢还是125A呢,三相是可以同时承受到125A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每相能承受的额定电流是12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相能承受的额定电流是125A.

网友D:
125A是额定电流,如果按额定是流算的话,三相只要不超过125A都可以。

三相负载的话,本身是比较平衡的。如果用来作分开的单相设备供电,最大相的电流不超过125A这个电流值都是可以的。

说到最大电流,最先想到的是三相短路分断电流,还有额定短路分断电流。不知道你要知道的是哪一个呢?

网友E:
每相都能承受125A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5A是额定电流,如果按额定是流算的话,三相只要不超过125A都可以。

三相负载的话,本身是比较平衡的。如果用来作分开的单相设备供电,最大相的电流不超过125A这个电流值都是可以的。

说到最大电流,最先想到的是三相短路分断电流,还有额定短路分断电流。不知道你要知道的是哪一个呢?

网友G:
每相能承受的额定电流是125A,

笨`D?珂嗳

网友:
每项都可以承受125A的电流,可以超电流,要看空开的性能和质量。如果空开发热也会跳的

网友H:
每项都可以承受125A的电流,瞬时能达到250A.

网友I:
如果频率不稳会发热吧,一般的开关现在质量不能载额定电流!

网友J:
每一项都可以承受125A的电流呀。

网友K:
125A是指每相可承受的电流

网友L:
每一相能够同时承受125A

网友L:
当然是每相了,就像你测电流是测一相呢,还是三相同时测啊。

网友M:
       三相低压断路器(即楼主所说空开)的额定电流一般是指脱扣器的额定电流,额定电流125A即是说在规定条件下保证断路器正常工作的电流为125A。此外,断路器由于需要切断短路电流,其短路分断能力又分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和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例如国产DZ20Y-225型三相低压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225A,其脱扣器的额定电流有100A、125A、160A、180A、200A、225A;其Icu为25KA(cosφ0.2),Ics为19KA(cosφ0.3)。

网友N:
一般来讲额定电流是指线电流

网友O(2009-01-08):
是每一相,任何其中一相过了125它就会保护,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P:
每一相均能承受125A电流,超过电流一定时间就脱扣

分断能力指的是极限分断电流

网友Q:
每一相最大能承受125A的电流,一般考虑到产品性能最好不要达到125A 的电流

网友R:
当然是每项125了!!!

网友S(2012-05-18):
如果有一相是250A其余两相都很小的电流会跳阐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L:
每一相能够同时承受125A